求教模拟电压控制伺服驱动器正反转调速电路

楼主(2016-01-18):
求教师傅们伺服驱动器用正负10伏电压与变阻器来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与调速控制的接线方法,我这里有一个出现正负电压没给时电机就很慢的转动现象,求师傅们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出现正负电压没给时电机就很慢的转动现象,

驱动器上一般有个参数可以调整这个,叫零点偏置或者其他类似的名字,俗称零漂。不,这也就是和调的更慢些,不一定能调到完全不动。

伺服驱动器用正负10伏电压与变阻器来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与调速控制的接线方法

找个正负输出的电源,比如+/-15V、+/-12V或+/-5V的,主要看驱动器能安全的接收多少,标准信号名义上是+/-10V,有的 驱动器接收+/-15V也不会烧。

电源的GND接驱动器速度指令的反向输入端(有的驱动器上就是GND),电源两端接电位器的两端,电位器的中间头接驱动器上的速度指令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出现正负电压没给时电机就很慢的转动现象,驱动器上一般有个参数可以调整这个,叫零点偏置或者其他类似的名字,俗称零漂。不,这也就是和调的更慢些,不一定能调到完全不动。伺服驱动器用正负10伏电压与变阻器来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与调速控制的接线方法找个正负输出的电源,比如+/-15V、+/-12V或+/-5V的,主要看驱动器能安全的接收多少,标准信号名义上是+/-10V,有的 驱动器接收+/-15V也不会烧。电源的GND接驱动器速度指令的反向输入端(有的驱动器上就是GND),电源两端接电位器的两端,电位器的中间头接驱动器上的速度指令输入端。

谢谢师傅,驱动器没有厂家的任何信息,完全一个山寨货,按面板上的键都不管用,算了不修了,也没说明书,没法修,另外这个驱动器的换正反转是把直流十伏对调输入到驱动器,这个我倒是画下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