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2016-01-18):
箱体为简易正压通风柜,每个出线孔为防水接头密封,由于线缆太多,如果在桥架一对一开孔感觉线缆太乱,现在是用了一个50的穿线软管做的,感觉还是乱的一塌糊涂,大神们有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给小弟指导一下。

楼主:
图片是JPEG格式为什么直接上传不成功?

网友A:
没有图片不好分析情况

网友B:
图片不能大于一兆,如果你线太多,50号你直接用一个软管,线多用四方线槽

网友C:
我给你把照片发上来吧。

照片太大的不行,你可以用qq截图重新保存一下,然后就可以发送图片了。

让其他人看看图片提提意见吧。

网友D:
进出线真的不少,要不底部开方孔,大一些。走线槽

网友E:
把相应的线汇总在相邻的几个出现孔就比较方便了。在里边交叉外边看不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进出线真的不少,要不底部开方孔,大一些。走线槽

网友F:
如此凌乱,就是单独开孔造成的。

建议:

1、动力输入单独开孔

2、动力输出单独开孔

3、信号类输入输出单独开孔,如果线特别多,分输入输出开孔

这样做后期有什么故障排查,更换线缆都方便。

网友G:
柜体下面做个线槽托板,在托板上开50孔,然后加50的套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柜体下面做个线槽托板,在托板上开50孔,然后加50的套管

这种方法不错啊,开50的孔,装波纹管直插接头

网友I:
同意楼上的几位,走线槽,省的开孔太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把照片发上来吧。照片太大的不行,你可以用qq截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能大于一兆,如果你线太多,50号你直接用一个软管...

线槽不好进柜子,柜内需要通气,要保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柜体下面做个线槽托板,在托板上开50孔,然后加50的套管

谢谢,感觉这个可行,明天到现场试试。

网友J:
分成叁部分,动力电缆用四芯线,控制电缆和信号线使用多芯电缆

网友J:
或者现在的情况,买个50的防水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或者现在的情况,买个50的防水接头

恩,有个同事也建议用50的防水接头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同意楼上的几位,走线槽,省的开孔太多,乱

嘿嘿。。。。

人云亦云啊。。。

大家要搞明白。。。。

什么是防爆接线盒。

防爆仪表的防爆不是随便开个孔就可以的了。

楼主这种接线有什么防爆作用呢。

接线接口要用防爆格兰。

不用的接线口要用防爆密封丝堵封口。

防爆接线盒的密封螺栓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L:
还是走线槽好,导线就可以按顺序扎好,外表好看,开盖易查。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同意楼上的...

网友N:
动力线和仪表线架设在一个桥架里了

遇到出线较多的箱体直接把电缆桥架铺在出线端的下边,尽量接近出线口,然后再对应打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