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19):
    常州市成丰流量仪表有限公司的智能型涡轮流量计可测量气体及液体的瞬时流量和累计体积总量,也可以对液体和气体定量控制。传感器具有精度高、寿命长、操作维护简单等特点,广泛用于工厂、油田、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是流量计量和节能的理想仪表。但是作为一个流量仪表,在质量合格等条件下,也会因为一些因素产生一些故障,涡街流量计的常见故障又有哪些呢?

    1、示值误差偏离过大、重复性过大

    原因分析为一次元件的漩涡发生体损坏;上、下游直管段长度不够;仪表常数K只设置不正确;探头玷污严重;管道内流体扰动过大。解决方法为更换漩涡发生体;改变安装地点;重新计量检定取得正确仪表常数K;清洗探头;调换安装地,增加入口压力。

    2、无流量时有信号输出

    原因分析为仪表引线屏蔽或接地不良引入干扰信号;仪表周围有强电设备或动力线干扰;管道强烈震动。解决方法为加强引线屏蔽,保证线路良好接地;让仪表远离干扰源;跳高触发电平或减震。

    3、流量下限拓展受限制

    选用可以设置流量补偿修正系数的流量显示积算仪,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流量下限的拓展。以三角柱形漩涡发生体为例,雷诺数范围为2×104~7×106,为实现流量下限延伸到5×103,在测量小流量时应修正。根据在雷诺数5×103~2×104范围内的理论补偿修正系数,拓展流量下限及补偿流量测量误差。

    4、通电后二次仪表无显示

原因分析为电源接线有误或电源断路;接线电压大于220V,电炉烧坏;供电电压与仪表要求供电电压不相符;传感器故障或放大板故障;故道内流量太小或管道内无流量。解决方法为检查线路,正确接线;如果烧坏查找损坏部件,更换原厂配件;按要求提供供电电源;更换二次仪表故障部件;调整管道流量。

    5、仪表常数K随使用介质变化而变化

    涡街流量传感器用来测量液体流量时,应该使用水来标定仪表常数K值,在测量气体和蒸汽时,应该用气体标定仪表常数K值。虽然从原理上讲,仪表常数K值与被测介质的性质无关,但由于传感器的加工工艺,各生产厂家之间存在差异,不同流体对应的K值会有一些区别。因而,使用不同介质时,应该用等同介质标定,以取得仪表常数K值。同时,使用介质温度高于150℃时,还应该对仪表常数K值修正。

    6、流量不准确,与工艺参数差别较大

    原因分析为工艺参数录入有误;仪表量程不满足实际流量要求。解决方法为:正确录入仪表参数;调整工艺或选择适合实际流量范围的仪表。

    7、 远传信号输出不正常

    原因分析为如果是频率或脉冲信号输出,接受电路与输出电路兼容;如果是(4~20)mA电流输出,流量设定范围与输出电流不一一对应。解决方法为外接电器元件(如串联一定阻值的电阻等),使输出和输入电路良好兼容;参数设定时流量上下限数值与4mA和20mA一一对应。

    8. 仪表使用一段时间后,误差偏离正常范围

    由于工业流体介质往往含有一些杂质,应根据具体情况在规定时间内清洗传感器。

    常州成丰仪表建厂三十年,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学习外国仪器仪表设备的先进技术,引进先进技术,再在这个基础上自己研发新技术,结合客户的要求创新产品,达到客户的需求,满足客户的要求,追求质量上的完美,技术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