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抑制输入、输出电路引入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6-01-19):
    为了抑制输入、输出电路引入的干扰,一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开关量信号不容易受外界干扰,可以用普通单根导线传输。

    (2)数字脉冲信号频率较高,传输过程中易受外界干扰,应选用屏蔽电缆传输。

    (3)模拟量信号是连续变化的信号,外界的各种干扰都会迭加在模拟信号上而造成干扰,因而要选用屏蔽线或带防护的双绞线。如果模拟量I/O信号离PLC较远,应采用4~20mA或0~10mA的电流传输方式。而不用易受干扰的电压信号传输。对于功率较大的开关量输入、输出线最好与模拟量输入输出线分开敷设。

    (4) PLC的输入、输出线要与动力线分开,距离在20cm以上,如果不能保证上述最小距离,可以将这部分动力线穿管,并将管接地。绝不允许将PLC的输入、输出线与动力线高压线捆扎在一起。

    (5)应尽量减小动力线与信号线平行敷设的长度,否则应增大两者的距离以减少噪声干扰。一般两线间距离为20cm。当两线平行敷设的长度在100~200m时,两线间距离应在40cm以上;平行敷设长度在200~300m时,两线间的距离应在60cm以上。

    (6) PLC的输入、输出线最好单独敷设在封闭的电缆槽架内,线槽外壳要良好接地,不同类型的信号,如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电流类型的输入输出线,不能安排在同一根多芯屏蔽电缆内,而且在槽架内应隔开一定距离安放,屏蔽层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