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段程序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2016-01-19):
请问各位老师,这段程序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A:
你自己译一译语句,看行不行?

EQ接通,200接通,那么比较指令执不执行?

假如能翻译成语句,然后就再把语句翻译回梯形图,那么这个梯形图是一样的话,就可以了。不用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译一译语句,看行不行?EQ接通,200接通,那么...

谢谢,我是想在第一次上电时作比较,hr等于0时传送#5000到hr0,这样能行吗?

网友B:
分成两条语句,FRIST CYCLE与EQ进行与不就明白一点了吗?

网友C:
分开写比较好, 这样写我感觉 执行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写比较好, 这样写我感觉 执行不下去

就是呀,不知能不能执行

网友D:
有软件的话  在线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软件的话  在线测试一下

在线测试可以通过

网友E:
在线模拟一下,就能看出来好还是坏了

网友F:
可以,没问题,只是着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