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极电机起的怎么这样难

楼主(2016-01-19):
俺用ABB的ACS510系列5.5KW变频器带4KW的2极电机,2840转,8.1A.380V。电机直接接380可以启动,接变频器到20HZ就不行了,想了会,可能是启动负载太大了,就接着实验,接380直接启动电流64A,然后就不变频器的启动转矩设为300%,然后启动,一次,二次,还不行,郁闷!请问那位大神指点下!特此先谢谢了?坐等大神来!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电机参数按照电机铭牌先改正过来

网友B:
2101加个转矩提升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电机参数按照电机铭牌先改正过来

就是安电机的参数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1加个转矩提升功能。

试过了,启动转矩都加到300%了。

网友C(2016-05-04):
奥,这么小的电机还有这种异常,不解!

网友D:
2605改成线性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