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02H CPU

楼主(2016-01-19):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这边有一个三菱的PLC型号为Q02H CPU,串口通讯模块为QJ71C24N-R2,监控电脑上画面时不时出现数据不更新,但通讯显示连接成功,各个模块也显示运行正常。我重启PLC系统电源后,数据更新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Q02H CPU,如果是正品行货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的是水货浙江货

楼主:
回复内容:这位大哥,我这边的CPU用了有四年了,之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就最近。这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啊?

引用 网友A:
Q02H CPU,如果是正品行货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