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定位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6-01-19):
想通过编码器来定位 将编码器同时接入编码器和PLC 用于行车行走定位,但是必须考虑轮子打滑现象,想请教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编码器和从动轮通过联轴器连接然后信号接入控制系统,打滑的话也是主动轮,和从动轮没关系,应该可以精确定位。要是没有合适的从动轮可供连接,可以加装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和从动轮通过联轴器连接然后信号接入控制系统,打滑...

网友C:
编码器测量轴不要直接跟动力轴连接,采样可以另取一根轴且加装橡胶轮防滑

网友D:
慢着,你说<将编码器同时接入编码器和PLC> ,先解释一下嘛。

网友E:
电机加刹车,是不是可以改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