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宏指令写自由协议

楼主(2016-01-19):
宏指令可以写自由协议

请问通用通信的自由协议是什么呢。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楼主,您需要说详细一点,是哪款PLC

我这边有三菱和OMRON写的MODBUS 宏,都是跟三菱或OMRON变频器通讯用的

网友B(2016-02-25):
自己写就行,随意修改,方便

网友C(2018-02-23):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