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组态王通过Modbus串口通讯

楼主(2016-01-19):
我用的PLC是224xp cn,串口线一端接PORT0,另一端接PC的COM口,组态王也做了相应配置,就是通讯失败,请大侠赐教!

网友A:
pc你得接个  232转485    或者直接用6ES7-901-3CB30-0X0A这根线

网友B:
楼上正解,有根232转485的线就好

网友C:
一直在寻找,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