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休眠/唤醒设置?

楼主(2016-01-20):
想了解变频器休眠/唤醒设置过程,不知哪位老师能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我们是用PLC做了定时器,每天按照预定时间开机,关机

网友B:
要看变频器适应于何种环境,所谓休眠是指停机,零频运行,低频运行还是那种?

楼主:
恒压供水,在低频时泵体会发热,解决的办法想让频率低于目标值休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恒压供水,在低频时泵体会发热,解决的办法想让频率低于目标值休眠

休眠了,泵就不工作了

网友D:
我们也是加个定时器这种方法

网友E: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  变频器  呢

休眠有参数可以设置的

楼主:
施耐德ATV61系列变频器

网友F:
使用的什么牌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