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好的MCGS6.2文件如何开机自动启动到运行到界面

楼主(2016-01-20):
测试一个编写好的MCGS6.2文件

如何在开机后 自动运行到编写好的MCGS6.2文件 运行界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做的组态画面,文件必须下载到触摸屏里面之后

给屏通电后,自动就进入画面了。

网友B:
你可以参考这个文档,试试是否可行。

网友C:
搞这个有什么作用,

楼主:
是工控机不是TPC屏

做一个测试设备的平台,开机自动加载mcgs6.2软件,并执行开发好的程序

自动加载运行软件没问题,就是不执行开发好的程序,

由于是工控机,单位里的闲人总拿它当PC机用,都是同事没法说。

楼主:
3楼的方法不知道自己实际应用没有,

网上搜的方法我当然试了,

不好用才在这里求教,

最好自己实际使用过的效果没问题的再发上来,不然耽误大伙时间还让人BS.

网友D:
你组态的上位机是什么系统?XP的可以将组态的运行文件建立一个快捷方式,然后在运行,启动中添加就可以了,每次开机直接运行你的组态。昆仑通态的我们用的很少,都是西门子的wincc做上位机。呵呵呵呵

网友E(2016-08-15):
楼主真是吊炸天,自己没讲清楚问题还怪别人的方法没用

楼主:
TPC嵌入版的有6.2版本的?

网友F(2016-10-25):
谢谢4楼,说的挺好的,回头我试试。

网友G(2017-02-16):
将你想出现的运行界面鼠标右键,设为启动界面。

网友H(2019-01-07):
3楼可行。亲测好用

网友I:
方法不知道自己实际应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