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控制台达伺服

楼主(2016-01-20):
现在做一个1200控制台达A2伺服电机的,设置1000脉冲电机转一圈,每转距离0.25mm(减速机20,螺距5mm),设置速度是1mm/s,伺服那边用位置模式,电子齿轮比设置1280:1,是按照台达客服说的设置的,现在电机实际转动了1mm,四圈不到,台达显示收到脉冲数是39750个脉冲,PLC那边显示的是从5mm降到-2,97mm,就是移动了7.97mm,比较奇怪,台达显示的脉冲是接收的脉冲数量10倍吗?39750就是接收了3975个脉冲?哪位高手请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看的那个伺服的数是命令脉冲还是反馈脉冲?命令脉冲是plc脉冲,反馈脉冲是编码器实际转的读数,两者有电子齿轮比的比例关系。

楼主:
看的是命令脉冲P0-02=1

网友B:
你的1200里面有轴设置跟伺服不匹配,鉴定完毕

网友C:
台达的位置控制好像不太好用,这个你明白的

楼主:
应该没问题的,以前步进电机做过好多的,从来没出现这个问题的。我在查查吧

网友D:
学习了,虽然不太会用的说。。。

网友E(2018-01-29):
结构性检查才能合成    金晶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