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松下VF200变频器

楼主(2016-01-20):
由于刚接触松下,请教各位高手,松下PLC与VF200(没有手册 )怎样才能实现控制调速,谢谢。

网友A:
有,官网,或者百度,工控网站内搜索功能,都可以找到

楼主:
如果用PWM控制调速,用什么指令实现

网友B:
论坛里有例子,自己找找,

网友C:
变频器上接线3、9端子之间接入PWM信号,8号端子断开.P22设定为1(有PWM频率信号选择),P23设定平均次数,P24设定PWM信号周期(与PLC设定的周期的正负12.5%范围内设定即可)

引用 楼主:
如果用PWM控制调速,用什么指令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