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CE2012彩色线条打印成黑色

楼主(2016-01-20):
我们做电气设计,现在一些软件都是定义不同的图层,绘制好的电子图纸的色彩线条,直接用黑白打印机打印,不太清晰,那么我们怎样设置才能将图纸文件中的彩色线条,打印成清晰的黑色线条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惑我很久,今天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在此跟大家分享,以AutoCAD electrical2012版本为例。

1、例如,绘制好的图纸画面如下

2、打开ACE2012软件,打开需要打印的文件,

点击菜单栏“文件”然后再点击“页面设置管理器”如下图

3、点击 新建,进入新建页面设置, 如图

起个设置名称,系统默认"设置X",接着点确定

4、点击确定,进入下图,选择打印样式表下拉菜单,选择样式为 monochrome.ctb 样式,选择自己的打印机/绘图仪名称和图纸方向,然在在选择图纸尺寸,点击确定。

设置好后便可以开始打印,点菜单文件,点打印,如图

上图中安装了虚拟打印机,PDF格式文件在点击打印预览后,自动会生成PDF文件(黑白)

如果打印图形和打印纸比例不协调,请更改图形方向,把横向调整为纵向。

网友A:
恭喜你找到了解决办法,并来此分享。

网友B:
谢谢你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C:
第一次用不会,然后我就百度了,然后就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找到了解决办法,并来此分享。

网友(2019-12-21):
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