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选用原则

楼主(2016-01-20):
接触器的选用与其在电路中安装的部位有关,一般有下面3种情况。

1.输入侧接触器的选择

变频器输入侧接触器的选择原则是,主触头的额定电流IKN只需大于或等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IN即可。

IKN≥IN    (8-27)

2.输出侧接触器的选择

变频器输出侧接触器仅用于与工频电源切换等特殊情况下,一般不用。因为输出电流中含有较强的谐波成分,其有效值略大于工频运行时的有效值,故主触头的额定电流IKN就满足:

IKN≥1.1IMN    (8-28)

式中IMN -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工频接触器的选择

工频接触器的选择应考虑到电动机在工频下的起动情况,其触头电流通常可按电动机的

额定电流再加大一个档次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