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Adapter USB在win7设备管理器叹号

楼主(2016-01-20):
新装STEP7 MicroWin V4.0 9.25,操作系统WIN7。在设备管理器中 PC Adapter USB设备上显示叹号,STEP7 软件不能与PLC建立连接。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s7-200的程序,你用300的电缆?再说电缆的驱动呢,没装吧

楼主:
是s7-200的程序,电缆型号是SIMATIC S7 PC ADAPTER USB 6ES7 972-0CB20-OXAO,V1.3

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该设备无法启动。 (代码 10)

楼主:
USB 灯在驱动那便出现叹号就灭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 灯在驱动那便出现叹号就灭掉了

s7-200的电缆叫PPI ,你的是MPI

网友B:
电缆 驱动 未安装,可以单独安装驱动 ,也可以安装 SIMATIC Manager。plc200,300都可以用这个电缆连接。

网友A:
刚好有电缆,给你发个步骤,自己看吧

网友C:
单独安装MIP的驱动。

楼主:
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各位师傅,精心指导!

网友D:
你的电缆是300plc的电缆,200的电缆有2根,一根是usb转ppi  另外一根是232转ppi

网友E:
驱动没安装好,从新安装一下驱动

网友F(2016-09-03):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各位师傅,精心指导!

大师怎么好的,我这也是这种问题,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