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模块编程01

楼主(2016-01-20):
这是FX2N-4AD模块的,能不能只使用第3行和最后一行呢?注:把M10和M20去掉。

也就是说不判断模块的错误。

网友A:
程序是当读到模块出现错误时,不对通道数据进行读取,也就是M10,M20的作用,

单独用第三行没问题,其他的不写用默认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的,这个仅仅是官方例子,其目的是让用户知道如何判断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