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接线图疑问求助

楼主(2016-01-20):
如图所示是富士变频器的接线示意图;

在其信号接线端子里有一个 标示为 PLC的端子,CM端子

是不是需要接PLC提供的24VDC电源,如果不接是不是外部开关闭合,就无信号输入呢?

在后面的说明中,提示是:PLC信号电源。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个人认为:PLC内部有24VDC直流电源,也就是输入信号只需用触点链接在输入端和CM端子即可。

网友A:
接输出电源,输出Y点

网友B:
直接接X1、、、CM即可;

DC24V是他内部的电源电压,你只要是无源触点就没事的

网友C:
个人看图觉得这款变频器输入端的信号都是无缘开关量输入的

网友D:
无缘触点直接接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你这是富士的那个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F(2016-11-22):
从图上看,这个PLC端子是不是给PLC提供DC24V电源的哦,当然具体得看说明书才能知道。

网友G(2016-12-31):
无源的触点 就接Y点与C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