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软元件操作

楼主(2016-01-20):
各位,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希望高手们指教一下:

比如:D1和D2两个字,我要把D1的高8位取出作为D3的低8位,D2的低8位取出作为D3的高8位,应该怎么操作最好?谢谢!

网友A:
D1D2一起右移4位。结果,D1就是你要的结果。

如果你觉得明白,请鼓掌。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三菱、台达或者汇川?只了解这三种plc用D来表示数据寄存器

他们都有SMOV指令,可以完成你要的操作。

网友A:
楼上,说起来这个smov指令好像有点印象,可以,我还要看看书才会用了。但是我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32位右移四位,直接获得结果,简单直观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三菱、台达或者汇川?只了解这三种plc用D来...

三菱QPLC,指令不是很熟

网友C:
1、适合初学者的,直接如此:

老鸟还是用移位指令较方便

网友D:
D1和HFF00进行与运算放到寄存器1里面,D2和H00FF进行与运算放到寄存器2里面,寄存器1与寄存器2进行异或运算放到寄存器3里面,在对寄存器3进行上下8位互换得出的结果move到D3

网友A:
哇,楼上这个程序,……

网友B:
楼主,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Q系列中没有smov指令,只有L和FX系列有

1楼具体方法为-----[DROR D1 K8]

             ---[MOV D1 D3]

6楼为---[WAND D1 HFF00 D1]

     ---[WAND D2 H00FF D2]

     ---[XOR D1 D2 D3](认为应该是字或运算而不是字异或)

     ---[SWAP D3]

根据6楼的思路,

可得“从任意n个D中任取连续的m位,组合而成一个新的D”的一种普适方法,

例如:

     从D1中取低3位放到D3的高3位,从D2中的低4位放到D3的低4位,

   即利用字与运算分别“取出”D1和D2中的需要部分==>

    利用sfl或sfr等移位指令移位==>

    利用字或运算组合得到D3

网友A:
楼上的程序为何不直接左移,把低三位推到高三位,反正空缺补0 。你选择了先与在移,而为何不是先移再与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程序为何不直接左移,把低三位推到高三位,反正空缺补0 。你选择了先与在移,而为何不是先移再与呢?

都行啊,只是与运算对象换成H e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