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功率因数补偿器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6-01-20):
业主反映,这台补偿柜早上就是不补偿,工作电压三相平衡390V,功率因数0.6也不补偿,0.9也不补偿,如图:

开始我怀疑是补偿控制器坏了,理由是数字显示滞后0.64(内部设定上限0.98切除补偿电容)的时候超前指示灯亮,此时应该滞后灯亮,电容器投入补偿,现场情况是超前灯亮,电容不投入。

补偿控制器刚换了一个月,就一直没有正常过,最不可思议的是:每天下午就恢复正常,无论是显示数值还是投入电容的数量都正常,早上是用电高峰期,下午用电量只是早上的一半,一个月下来,功率因数不到0.9,力调电价补贴很少,还造成了无功功率损耗电费、电力变压器过载、隔离刀闸发热等一系列问题!

各位工控高手诊断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0.8的时候还显示超前,应该是内部取样电路误报了,建议更换控制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