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刚换上又炸了

楼主(2016-01-20):
安川220KW变频器,一相IGBT烧坏后,更换了该项四块IGBT,同时换了驱动板和保险丝,可是送电后,试车5、6次,该项IGBT炸裂,但保险丝没断,给进线电源空开跳闸了。外围电动机对地无短路,IGBT安装也没问题。各位高手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电机三相绕组间是否存在短路现象,更换的保险丝的保护值是否太大。

       具体事情可以咨询售后部进行判断:021-36567900*611。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网友B:
你自己是维修变频器的?你损失大了哈。你修好后试机找一个小点的电机带上看看。电流电压平衡不,还要就是你买到的模块有问题,维修过。哈哈。祝你好运。我是做ABB的,有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C:
参数设置问题。最大电流限制参数没设置好,将模块额定电流设入限制电流参数。因为电机启动、加、减速时电流会超模块额定电流,如果加减速斜率很陡,电流必须要加以限制,特别是润滑不好情况下启动电流会非常的大,这个电流由速度负反馈产生的必须加以限制。这个大电流于电机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输入电机的电流完全由控制器控制。

网友C:
限制电流保护参数一般有两个也可能是三个,一个是电机额定电流超20%限制有时间控制30秒、翻倍5秒、控制器最大电流0.5-2秒。控制器最大电流没设或过大当然就是炸功率管。

网友D(2016-12-11):
我感觉IGBT咋,多半是你变频器内部的驱动板有问题,或者安装没有注意静电防护, 或者内部其他电路有问题,这种现象多半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