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推荐几种最值得学习的plc

楼主(2016-01-21):
目前就只会松下和三菱,接触过汇川、基因士和台达,还有信捷,都大同小异,后来发现大部队还在后面,这只

是排头兵。。。

于是想选择几款深入学习,各位帮忙推荐几种啊!

对了,还有变频器和伺服马达,麻烦各位建议多给点!

感激不尽!

网友A:
想深入学习必须由实在的东西来练手。

网友B:
楼主学习的都是日系,于欧系存在很大区别,不妨学学欧系产品,以及中高端机,会发现思维方式明显不同。

不过如果没有实际应用,怕是于事无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深入学习必须由实在的东西来练手。

先学好基础,在实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习的都是日系,于欧系存在很大区别,不妨学学欧系产品,以及中高端机,会发现思维方式明显不同。不过如果没有实际应用,怕是于事无补。

谢谢前辈

日系代表是三菱和松下吧?那么欧系是西门子?

同一种品牌,无论低端还是中高端,其编程语言终归大同小异吧?

网友C:
西门子,AB你都可以学啊,都很有代表性

网友D:
   其实每个大的系统都差不多 !要是全学精通那也是有点难度呀

网友E:
西门子,三菱,台达PLC

网友F:
日系  欧系 美系    三菱欧姆龙,西门子,A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每个大的系统都差不多 !要是全学精通那也是有...

嘿嘿 是有点难度,慢慢来呗,

一口吃不成胖子是不,先把基础的编程等学好了,免得临时抱佛脚,而且心里至少有个底

松下plc是临时要用到才接触的,当时学习就花了好几个晚上才勉强够用,后来因为不太熟悉,出了问题,解决它又花了好几天。。。

(是那笔生意失败的原因之一。。。)

不说了,那样的经历希望永远不会再发生---

小弟除了和人合伙做点小生意,自己还接一些厂的电气检修,接触的plc类型较多,所以多学习点有必要的

(唉,忙的时候累成狗,这就是屌丝的生活。。。)

之所以要找具有代表性的plc,是因为学了三菱后发现,松下、台达、汇川等就都比较好学了(感觉三菱才是日系的代表,听说国内和日本的很多plc都是仿三菱的包括台达信捷等)

比如楼上各位所说的欧系,我就准备选最具代表性的学习

网友G:
我也是从三菱入手的,个人认为西门子应用比较多。就是太难学了。了解了一下就没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