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ks 趋势问题

楼主(2016-01-21):
最近 我们有一个装置的操作站趋势不刷新?请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A:
趋势不刷新的原因挺多的。

谈谈我遇到过的吧:

  1. 服务器故障,服务器的趋势也不刷新了。

  2. 某个操作站不刷新,重启电脑后看看能消除不。

  3. 检查操作站的时间和服务器的是否一致。

  4. 有时候操作站的趋势太多 太快也会倒是电脑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