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IE触摸屏之配方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6-01-21):
本例程中我们使用到了西门子S7-300 CPU315-2PN/DP与西门子的Smart 700IE相连接,Smart IE系列触摸屏本身是不可以连接S7-300 PLC的,我们在中间加一个大连德嘉电子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为我们的硬件连接提供支持!连接图如下:

连接的软件配置如下:

1、按照上图连接好产品之后,用电脑打开浏览器,输入多功能交换机A型的后门地址,进入交换机的设置  ,

点击 “基本参数设置/显示,如下图所示设置交换机的参数。

2、打开WinCC Flexible,建立如下设置连接

3、建立变量,如下图所示:

4、建立配方,在项目管理器中添加配方,在左侧画面中编辑配方元素,及所要连接的变量

5、建立画面,此处要注意,画面的建立用到的是增强对象中的配方视图,可以直接将配方在画面中建立起相应的图像!如下图所示

6、打开S7-300编程软件,(这里我是直接在线打开了DB2这个块,在线进行了编辑),300PLC数据建立如下图

把上面的所有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这时你就可以使用Smart IE触摸屏的配方功能与S7-300连接了!

网友A:
的确不错,是一种很经济划算的选型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不错,是一种很经济划算的选型方式~

网友C:
买了一款了 测试过没什么问题   还没在实际中运行过

网友:
互相帮忙,学学嘻嘻

!!!!

网友D(2017-07-27):
66666楼主好样的,正学习西门子配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