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几家的HMI组态支持中文输入法

楼主(2016-01-21):
请问哪几家的HMI组态支持中文输入法?比如拼音。

项目需要在组态运行时用户输入中文,发现有的组态不支持。

网友A:
   现在国产很多屏可以输入中文吧

网友B:
威纶通可以,我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产很多屏可以输入中文吧

我试了昆仑通态可以,但是没有4.3寸的屏。威纶通不不支持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纶通可以,我在用。

威纶通我试了不支持拼音啊?我只看到支持预置汉子选择。求指教

网友C:
昆仑通态可以,最小7寸屏

网友D:
我们之前也有过考虑,因为导航仪基于Windows CE系统可以实现,结果询了Pro-face、三菱、ViewX等等,都不支持,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E(2016-04-15):
我觉得Kinco的输入法还可以,类似电脑的拼音输入法,比较方便。

网友F(2016-05-24):
引用 网友B:
威纶通可以,我在用。

拼音输入法会不会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用啦,还可以,用的威纶通回复内容:对: 470759...

请大师发我邮箱470759514@qq.com,感激不尽!

网友B:
官网上有例子,好好研究研究就好啦。。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用啦,还可以,用的威纶通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官网上有例子,好好研究研究就好啦。。回复内容:对: 4...

看过了还是不会

网友G(2019-07-04):
现在的组态软件不支持中文输入还咋用呢?

4.3寸市场上就威纶通和步科有,步科选择的型号更多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