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么装,详细过程

楼主(2016-01-21):
安装步骤如下:

1、将XP系统升级到SP2版本;

 2、安装与WinCC版本对应的SQLServer2000 For WinCC。注意要WinCC 6.0专用的SQL Server2000;与WinCC V6.0 SP3对应的为SQLServer2000SP3,与WinCC V6.0 SP3a对应的为SQLServer2000SP3a,版本必须对应!!在中文版XP上,最好安装WinCC V6.0 SP3a,否则可能出错。
3、安装WindowsXP系统补丁KB319740.exe。这个可以在网上找到;
4、添加消息队列服务。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或删除程序"里,添加Windows组件"消息队列服务(Message Queuing Services)"
5、重启操作系统;
6、安装WinCC V6.0

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序列号"serial":在这里必须填入以0开头的10个数字,如0123456789就可以,但必须是0开头,接着往下安装,在要安装授权时,你一定选择“NO,”先不安装授权,才可以往下接着安装的!慢慢等10分钟之后也就差不多安装完了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生效!;

 7、安装授权,(选择安装自己需要的授权,可修改授权程序保留有用的授权,如wincc,用户归档,step-7等)

8、如果采用gosht恢复其他的系统,授权失效,按一下方式删除C://AX NF ZZ 文件夹后再次更新授权。
a,我的电脑===》选择C盘===》单击菜单栏 工具====》选择 文件夹选项===》选择  查看====》取消“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点应用====》确定。
b, 选择文件夹 AN NF ZZ ===》删除。
c,更新授权。

网友A(2019-09-09):
这个要给加分了‘

网友B:
这个要给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