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组态王数据与西门子(字符串读写)

楼主(2016-01-21):
    组态王可以从PLC 读取字符串,但无法写入是为什么?PLC设置没有问题,

怀疑是组态王的问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勾选   保存参数   保存数值    试试

楼主:
好的,我只能试试就是想把  15-R888888的数值写到PLC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我只能试试就是想把  15-R8888...

网友C(2020-02-26):
这样会显示数据类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