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寄存器数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6-01-21):
请教各位高工:PLC寄存器数不够怎么办。有办法扩充吗?比如CPU上插SD卡。

网友A:
很少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的程序要多少步,能用16位的别用32位,试一试

楼主:
首先谢谢zhyi0214。我的情况如下:

PLC程序步不多,就是要留2到3千个寄存器给客户用于客户自己在触摸屏上一段一段的设工艺步骤。可设n组每组可设n段。客户今天做1组就调1组工艺,每天做2组就调2组工艺。所以说要断电保存的。每组中段数不同,每段中点数也不同。

网友B:
通常这些数据不会保存在plc的。保存到屏,因为你反正都在屏上输入的了,然后屏把一种数据写到plc上运行就是了,仅仅是为了运行而传数据。然后屏插SD卡。32G卡够不够啊?不够的话还可以插U盘。32G+32G都不够的话,他要换U盘了。把工艺写在U盘数据上,带着U盘好像钥匙一样,插哪里开哪台机。

楼主:
谢谢芳季: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就是还没想到怎样在PLC随着每工艺段的时间结束后PLC怎样读取屏中的数据。我们一般台达或威纶屏。屏上工艺编程如下图。

网友B:
我也正好用威纶。用宏指令是必须的了。plc间接 间接寻址找U盘的地址。

屏上面的U盘地址就好像本身的LW一样用嘛。屏收到plc一个位的指令就执行宏,宏用get指令读取plc里面需求数据的地址,根据地址用set指令把一片数据写到plc上。

例如plc把M0置位。把12090216写入D0。示意:触发宏,请把12月9日2组16段这1000个参数写入plc。(其具体用意你自己定义)。那么屏上面的宏就根据你的定义,解释出12090216是什么意思,具体到达什么U盘地址,然后把相应的地址传出去。至于传到plc的什么地方,你可以在plc这边先用一片空间缓冲着,再自行管理,也可以在上面的12090216后面再加上地址定义,让屏管理。其实情况就跟你在plc上用程序找D地址一样。

网友C:
用触摸屏记录的确是好办法,哈哈

网友D:
好方法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好用威纶。用宏指令是必须的了。plc间接 间接寻...

网友E:
屏做配方就好

网友F:
这个用屏的配方功能就可以实现,这是标准功能,无需宏指令。

网友G:
冒失可以用配方代替吧,用PLC,写到什么时候

楼主(2016-02-25):
我也想到了配方,就是不了解配方,问一下:如上图中客户在填写好1到5段后,再想在段之间插入一段或删除一段。配方能否实现。还有大家有没有一些配方的学习资料。小弟这里跪求了:QQ-1051170803。可发qq邮箱,谢谢了。

网友H:
其实配方功能就是人机专门为这种功能设计的,以台达人机为例,分为16位配方和32位配方及加强配方,用法都差不多,有专门的配方寄存器,其中RCPNO为配方的组别,RCPO为配方实际存储地址,指定配方组别后触发传送指令就可以将该组配方直接传送到PLC指定地址,详细用法请参照台达人机使用手册,就不做详细说明了(其实我不能告诉你我很久没用了,不记得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