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怎么利用Q75P1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的

楼主(2016-01-21):
有没有人用过  三菱QPLC怎么利用Q75P1定位模块控制伺服的   最好有程序带注释的   谢谢 819119415@qq.com

网友A:
我可有给你做系统,至于程序都是GX-D格式的

楼主:
我用的是 GX-Works2 可以设置里面的参数    但是不知道用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