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报表的问题

楼主(2016-01-21):
月度统计锅炉的运行时间

楼主:
报警次数和报警的时间

网友A:
这个做在下位机的。。。。。。。

楼主:
哦,谢谢,我试着做做~~~

网友B:
我觉得 应该是第一下位取一个类似于状态点(最好是DI),然后上位通过组态去读取这个值,然后在上位组态调用类似系统函数,或者做简单逻辑....总之思路类似于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应该是第一下位取一个类似于状态点(最好是DI)...

楼主(2016-02-27):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应该是第一下位取...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应该是第一下位取一个类似于状态点(最好是DI)...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应该是第一下位取一个类似于状态点(最好是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