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丰助您掌握磁翻板液位计的几点知识,了解磁翻板液位计的盲点及原理

楼主(2016-01-22):
虽然自成丰磁翻板液位计投入市场以来,已经深受新老用户的青睐!但是仍有一小部分人至今还未了解磁翻板液位计,那么今天常州成丰仪表流量计就为大家来讲解下关于磁翻板液位计的七点相关知识。

原理:

成丰磁翻板液位计应用连通管原理,保证被测容器与测量管体间的液位相等,当测量管中的浮子随被测液位等量变化,浮子中的磁性体与显示板上显示色柱中的磁性体作用,使色柱翻转,白色表示无液,红色表示为有液,以达到就地显示液位的数值。

安装结构、配套结构

磁翻板液位计指示器安装在桶槽外侧或上面,用以指示和控制桶槽内的液位,封闭形式可根据需要加装排污阀。接续法兰可接受定制液位高度的一种控制仪表,指示器由磁性色片组成,当本体管内的磁性浮球随液位上升时色片翻转,即可显示液位高度。也可在本体管上加装磁性开关或远传变送器,输出开关信号或模拟量信号。适合用于高温、高压、耐腐蚀等场合,可就地显示和远程控制。磁翻板液位计本体管采用无缝钢管,连接管处采用拉孔焊接,内部无划痕。磁翻板液位计安装方式可选择侧装和顶装,磁翻板液位计本体下端密封。

定义

磁翻板液位计是以磁性浮子为感测元件,并通过磁性浮子与显示色柱中磁性体的磁耦合作用,反映被测液位或界面的测量仪表。

安装方式

磁翻板液位计有侧装和顶装二种安装方式,无论那种方式都可以捆绑远传装置,使液位计即可以就地显示液位,又可以远程监控液位.捆绑后的磁翻板液位计可称为远传型磁翻板液位计.

配套选择

磁翻板液位计若配置UR型电阻液位传感器,或UB型电阻—电流液位变送器和(二次)显示仪表,可以完成电动远传,并输出4~20mA(或0~10mA)的标准信号,以配合记录仪表,或工业控制计算机联网。

优势特点

就地显示的磁翻板液位计具有显示直观、醒目、视角宽,结构紧凑合理,安全可靠,无“跑、冒、滴、漏”现象,维护量小,维修费用低等优点,且其指示功能无须另外供电,即使电力供应发生故障,液位观测也不会受到影响,是理想的液位检测仪表。

名称概念

磁翻板液位计又称为磁性液位计,磁翻柱液位计,磁浮子液位计,它是利用磁藕合原理进行工作的,磁翻板液位计弥补了玻璃管液位计不能在高温高压下工作且易碎的多重缺点.

磁翻板液位计结构

 简单的来讲,磁翻板液位计的结构是由翻板指示器、标尺、主体管道、磁性浮子、连接法兰、排污阀组成,这只是基本型磁翻板液位计的组成

 如果是远传磁翻板液位计的结构,那么还包括:远传变送器,如果有特殊要求,还配有排气阀

如果是带报警磁翻板液位计的结构,那么还包括:报警开关

 如果是蒸汽夹套磁翻板液位计的结构,那么还包括:蒸汽夹套管、小型连接气管

成丰磁翻板液位计的原理

 根据浮力原理和磁性耦合作用以及连通器原理研制而成。当被测容器中的液位升降时,由于连通器的原理,液位计主体管中的液位上升,主体内的磁性浮子也随之升降,浮子内的永久磁钢通过磁耦合作用传递到磁翻柱指示器,驱动翻板指示器内红、白翻柱的翻转180°,当液位上升时翻柱由白色转变为红色,当液位下降时 翻柱由红色转变为白色,指示器的红白交界处为容器内部液位的实际高度,从而实现液位清晰的指示。

我们都知道磁翻板液位计是非常适用测量储罐液位的,但是存在盲区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么磁翻板液位计为何存在盲区,磁翻板液位计盲区影响液位测量吗?

 首先我们来看下磁翻板液位计的结构,由翻板指示器、标尺、主体管道、磁性浮子、连接法兰、排污阀组成,磁翻板液位计的量程是两个法兰中心之间的距离,而上法兰到罐顶,与下法兰到罐低就是所谓的盲区,但是如果知道这段距离的话就不存在盲区了。设计罐体的时候计算出来就可以了。这样的安装结构是由于磁翻板液位计的工作原理而导致的。首先浮子本身是必须有长度的,即使再短也有长度,那么当液位为零或者接近零的时候,为了达到精确测量的效果,那么浮子肯定是以零液位起始上浮测量,所以盲区必须考虑到零液位以下浮子的长度。

那么当满液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浮子的底端肯定是在满液位之上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磁翻板液位计存在盲区,而这些盲区距离都是固定的,而且再下面两种情况下,有所不同计算液位:

1、罐体的底端下面空间足以满足盲区部分的距离,那么这时候磁翻板液位计两法兰中心之间的距离就是满液位距离,不用考虑盲区。

2、如果罐体的底端下面空间足以满足盲区部分的距离,在设计选型的时候,法兰安装的时候肯定是在罐体底端与顶端之间,这时候计算液位的时候就要考虑盲区。

以上两种情况适应侧装磁翻板液位计,如果采用顶装磁翻板液位计,那么就不存在盲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