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品牌哪家好

楼主(2016-01-22):
请问各位前辈,变频器哪家的品牌好,质量怎么样呢?以前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觉得好挺好用的,但是因为组织变动,现在要换一个品牌用,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的品牌呢?台安变频器如何呢?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A:
我们公司就是用台安变频器的,觉得是很好用,质量也蛮好的,

台安(TAIAN) 通用变频器 N2-401-H3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台安变频器好用,性价比也很好

网友C:
台安(TAIAN) 通用变频器 N2-408

这个挺好用的,还不错,里面也有提供完整的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安(TAIAN) 通用变频器 N2-408这个挺好用...

国产台达可以,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工艺上。

网友E:
我10年前(2002年)最早使用的变频器:台达、台安、惠丰(烟台惠丰好像早被人家收购了)。

这几年没有使用过变频器,不过看到深圳英威腾搞得动静挺大。

网友F:
建议西门子的,比较耐用,对环境要求也不是很 高。

网友G:
楼主需要什么控制方式,速度,转矩,还是其他,控制要求精度如何

网友H:
西门子,SEW,

国产的也有很多

网友I:
我们一直用ABB,国产的易能了,吉泰科了,等等,主要还是看用在什么上了

网友C:
台安(TAIAN) 通用变频器 N2-401-H3这个不错的哦,以前经常在这家买

网友J:
我们三菱,西门子,施耐德,台达都有,都很好用

网友K:
要想好,ABB首选。。。。。。

网友L:
本人接触过富士、施耐德、丹佛斯、三菱等变频器,个人感觉富士比较好用,尤其体现在参数设置方面,设置4个左右参数就可以实现运转,施耐德一个旋钮调得想哭。

网友M:
台达的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