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宏指令读写问题

楼主(2016-01-22):
最近用PLC做了一个示教程序,由于数据量大,想在触摸屏上做一个宏来读写PLC的存储器数据,问题来了,如果用数组型式发送数据到PLC,发送1000个数组,估算了一下约6s,这样反应太慢了;现在我想换一个思路,能不能用ReadLocal WriteLocal来直接读写PLC内部的地址?这样我就可以把相应的地址传送到相对应的PLC地址,就不用每次触发宏都要把全部数据传一遍,请问熟练KINCO宏的朋友,能不能这样做,又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我也觉得奇怪,威纶的就可以直接读写,为什么步科就不行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在线等!!!!!

楼主:
威纶写的宏如下:

哪位大神帮我转成KINCO的?很感谢啊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i , j

int X , Y , A ,JiShu , F , S

GetData(i, "Mitsubishi FX3u/FX3G", D, 7001, 1)

GetData(X, "Mitsubishi FX3u/FX3G", D, 200, 1)

GetData(Y, "Mitsubishi FX3u/FX3G", D, 202, 1)

GetData(A, "Mitsubishi FX3u/FX3G", D, 204, 1)

GetData(JiShu, "Local HMI", LW, 0, 1)

GetData(F, "Local HMI", LW, 10, 1)

GetData(S, "Local HMI", LW, 20, 1)

i=i+1

j = i

i = i * 10

if j >= 100 then

j = 100

end if

if JiShu == 8 then

SetData(JiShu, "Mitsubishi FX3u/FX3G", D, 5990+i, 1)

SetData(j, "Mitsubishi FX3u/FX3G", D, 7001, 1)

SetData(S, "Mitsubishi FX3u/FX3G", D, 5992+i, 1)

else

SetData(X, "Mitsubishi FX3u/FX3G", D, 5992+i, 1)

SetData(Y, "Mitsubishi FX3u/FX3G", D, 5994+i, 1)

SetData(A, "Mitsubishi FX3u/FX3G", D, 5996+i, 1)

SetData(F, "Mitsubishi FX3u/FX3G", D, 5998+i, 1)

SetData(JiShu, "Mitsubishi FX3u/FX3G", D, 5990+i, 1)

SetData(j, "Mitsubishi FX3u/FX3G", D, 7001, 1)

end if

网友A:
用触摸屏的配方来做这个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屏的配方来做这个更好吧!

这个是要先做出轨迹,再存入配方,然后修改轨迹,要用宏来判断后读写

楼主:
已搞定,KINCO的技术说不能直接用此命令读写,用另种方式直接操作,只能选威纶的了

网友B(2016-03-14):
用数据触发就可以做得到

网友C(2016-04-18):
你可以用数据传输元件

网友D(2018-09-02):
步科的资料写的不是很详细,我也不太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