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扫描周期

楼主(2016-01-22):
   在RUN工作模式时,PLC的工作方式是一个不断循环的顺序扫描工作方式。全过程扫描一次所需的时间称为扫描周期或T作周期。CPU从第一条指令开始,按顺序逐条地执行用户程序直到用户程序结束,然后返回第一条指令开始新的一轮扫描。PLC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重复上述循环扫描的。

    PLC运行正常时,扫描周期的长短与CPU的运算速度、与I/O点的情况、与用户应用程序的长短及编程情况等均有关。通常用PLC执行1K指令所需时间来说明其扫描速度(一般1~10ms/K)。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指令其执行时间是不同的,从零点几微秒到上百微秒不等,故选用不同指令所用的扫描时间将会不同。若用于高速系统则要缩短扫描周期时,可从软硬件上考虑。

    输入输出滞后时间

    输入输出滞后时间又称系统相应时间,是指PLC的外部输入信号发生变化的时刻至它控制的有关外部输出信号发生变化的时刻的时间间隔,它由输入电路滤波时间、输出电路的滞后时间和因扫描工作方式产生的滞后时间这三部分组成。

    PLC是一种工业控制计算机,故它的工作原理是建立在计算机工作原理基础上的,即是通过执行反映控制要求的用户程序来实现的。但是C.PU是以分时操作方式来处理各项任务的,在每一瞬间只能做一件事,所以程序的执行是按程序顺序依次完成相应各继电器的动作,便成为时间上的串行,实际输入输出的响应是有滞后的。

    但PLC总的响应时间一般只有几十毫秒,对于一般的系统是无关紧要的。要求输入输出信号之间的滞后时间尽量短的系统,可以选用扫描速度快的PLC或采取其他措施。

网友A:
好像还和CPU的速度有关!

网友B(2018-01-04):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