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 2.4 怎么生成箱柜设备报表

楼主(2016-01-22):
可添加选项里面怎么弄

网友A:
首先你要在panel里边做了机柜的三维模型,然后才会出现你所做的机柜模型名称供你选择

网友B:
模型名称可以更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型名称可以更改吗?

可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