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产品在四刀弧形拉松机的应用

楼主(2016-01-22):
一、简介

 四刀弧形拉松机主要是用于生产圣诞树制品,产品一般分普通叶跟松尖叶,通过将原材料胶片传送到轮刀下面进行切割,可以将胶片切割成间距相等的条形状,在通过冲压成型,制作成客户想要的模型,比如松尖叶。

二、工艺要求

整体的机械动作比较简单主要的要求:

(1) 胶片的裁剪长度可以在HMI设定,并能实时监控。

(2) 根据不同的产品可以在触摸屏上面能设定电机多个段速。

三、方案

触摸屏采用维控LEVI-700L,PLC主机采用LX3V-32MR,简要说明下此项目的方案应对:

(1) 轮刀电机上装有编码器,在轮刀出料位置装有接近开关,当物料出来之后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小车机械手拉住物料慢慢将物料往后拉出,同时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采集进来,经过换算能够算出出料的长度,通过高速比较指令在物料达到设定的长度后,切刀切断物料。

(2) PLC控制两台变频器,变频器多功能端子设置成多段速模式,这样就可以通过PLC的输出点控制变频器各个段速的切换。

四、程序简要说明

4.1 监控画面

监控画面主要显示了物料长度的实时监控、当前的工作模式、产量。

4.2参数画面

参数画面主要分普通叶跟松尖叶,普通叶不需要冲压,只需要控制切刀。

启动后退延时:物料从出料口出来后,小车机械手延时设定的时间后往后拉。

切刀延时:物料达到设定的长度后延时设定的时间后切断。

放料延时:物料切断后,延时设定的时间小车机械手松开物料,主要是为了把物料放整齐。

冲压段数:冲压段数不一样,影响产品的密度

冲压长度:冲压长度不一样,影响产品的长度

冲压起膜延时:冲压过程中,起膜前延时

首头计数设置:物料进入轮刀后,开始裁剪的时机。影响松尖叶头部的长短

切刀位置调整:物料从轮刀出来后,切段位置的设置,影响松尖叶尾部。

4.3轮刀功能设置

轮刀状态显示:轮刀变频器当前的运转模式,k22:50HZ,K23:60HZ,K24:7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