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二次设备如何避免干扰(转发)

楼主(2016-01-22):
隔离措施:例如采用光电耦合器,使电器测量的开关信号在电器上完全隔离,可实现地电位的隔离,对抑制共模干扰较为有效;采用隔离变压器,如电压、电流、直流逆变电源、引线保护等,避免将电信线与电力线放在同一根电缆线中,将信号电缆、控制电缆、电力电缆分层敷设;避免测量回路与强电回路采用同一接地线等。
采取屏蔽:电场屏蔽,良导体制成的法拉第笼接地良好,以保证零电位,阻止屏蔽设备外的电场进入屏蔽体内部。磁场屏蔽,在低频段要采用导磁材料较好的硅钢等金属作为屏蔽体,使干扰磁场的磁力线沿磁阻较小的屏蔽层通过,以减少干扰磁场穿入屏蔽体内;在高频段采用上述两种屏蔽方式,利用屏蔽体阻止高频电磁场在空间的传播;利用金属导体对电磁波的反射衰减和吸收衰减,当电磁波射入金属屏蔽层时,由于波阻抗的不同,一部分被反射,另一部分在金属屏蔽层形成涡流而损失,即吸收损耗。如采用带有铠装铅包屏蔽层的控制电缆,其屏蔽层在升压站和控制室两端可靠接地,可以有效地削减地电位升高对仪表和继电保护装置的干扰;电缆有中间过渡或中继连接时,要处理好屏蔽层的连续性;不要认为信号电缆是低压设备,而忽视其绝缘状态,要保证测量电缆有良好的绝缘层和干燥环境;测量回路的二次插件的屏蔽层,要在保护屏处可靠接地;禁止用电缆芯线两端接地,作为抗干扰措施。
接地:例如电压互感器二次中性点的接地,与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回路的接地,宜选择在控制室接地;高频保护的二次电压电缆回路的接地点,与一次接地线的接地点有3~5m的距离,有时要用多根导线接地;继电保护的交流电压、交流电流和直流进线,有时为消除高频干扰,在进入测量装置前先经电容接地,经过抗干扰后,引入装置的走线还应远离直流操作电源线及高频回路的导线,不要习惯性地将同一方向的进线捆绑在一起。

网友A:
工控领域的资料资讯很多 哈哈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