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压力仪表供应商

楼主(2016-01-22):
需采购一块带模拟输出的指针式压力表,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A:
楼主你是在做广告还是在求助,如果求助,你上传图片干嘛

网友B:
嘿嘿。。。

楼主的这个压力表也不是模拟量输出的,只是一个表盘的大体的压力范围图标指示功能。

如果说压力表带远传的功能,论坛的怪话二王的压力表就不错,不但能够输出压力指示,而且能够就地面板数值显示压力值。

如果只是普通的压力表,偶厂用过多种厂家型号的,有大连正大,北京布莱迪,上海四厂、六厂、安徽蓝德、安徽天康以及众多的随设备带来的乱七八糟的压力表厂型号。但使用效果都不好。

厂里十几年前用过的山东淄博的压力表质量刚刚的,但是现在改制成了淄博飞雁名字了,压力表质量也有所下降,远不如先前的压力表可靠,但如果与上面那些比较质量还有为优者。

看压力表的质量不要看外表,一定要拆开看看压力表的弹簧管,找几个不同的压力表厂家的压力表拆卸对比一下就会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在做广告还是在求助,如果求助,你上传图片干嘛

这是现场照片,需要换成带模拟输出的指针式压力表

网友C:
指针的,貌似只有电阻远传;;4-20mA的就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