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SGDV-R90A01B

楼主(2016-01-22):
U000D可以监测到有脉冲输入,但是电机不运转是什么情况,Pn50A=8170,Pn50b=3458  这两个参数设置有错吗,在Un005里面 P-OT N-ot 为高电平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主要看伺服驱动器面板上显示代码,如果显示RUN,则没有问题;

       电机可能是转动比较慢,电子齿轮比设定太小。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网友B:
Pn50A=8170,应该改为817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