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如何学习化工仪表

楼主(2016-01-22):
结合实际问题,分享现场故障(01)

案例一

在德士古气化,渣池液位经常波动。这个位置安装的是VEGA的PULS61的雷达液位计。渣池,作为排渣、捞渣系统的一个中间环节,工艺情况也比较稳定,很少会出现由于工艺波动而引起的波动。

在现场,使用万用表测量仪表的输出电流,观察输出电流确实波动。

在思考中,发现仪表法兰与设备接口处往外冒气,是不是有水进到了表里面呢?但是刚才在测电流的时候,没有发现有水珠啊……

那么,既然是往外冒,肯定是存在对流的。对流,就会有水汽冷凝,发射器~

发射器有水珠。

想到了这一点之后,马上松开了法兰螺栓。发现发射器上,有水膜。用棉布擦干净之后,液位计指示不波动了。

重新处理了连接面之后,仪表再没出现这类情况。

案例二

在纯碱的生产中,有一个叫蒸氨器的装置(有的地方叫氨吸收、氨蒸发)。由于介质温差的原因,导致设备有较大的振动。

在设备上的测温点就遭殃:经常坏,有时一天坏几个。

耐震铠装热阻,也没什么选型错误啊。为什么经常坏呢?

在一次处理线头的时候,发现线头有点变色。

根据这个,发现即使现场仪表盖密封的再好,也没有用。

之后,也没有再买耐震的铠装热阻了,直接就建议电阻。放在套管内,在接线端想办法。

电阻线与电缆接好后,分别再用胶泥糊上。

完事。

电阻也坏的少了,也不用经常头疼那个电阻又坏了。

网友A:
很好。结合实际问题,分享现场故障

网友B:
现场仪表干的多了,很多都不用思考就能够知道大体的故障。

雷达液位计,偶厂用的多了,偶平常处理根本就不用什么万用表。处理步骤也就是那三步,一、断电重启,二、若不行现场做空频谱消除,三、再不行拆卸法兰擦雷达天线。

至于温度检测,嘿嘿。。。

楼主的描述,换了那么多热电阻既然没有发现接线的线缆端子老化氧化,只是一味的更换热阻,而且也不看看是不是热阻坏了,其实质上就是糊弄事么。

呵呵。。。

很多现场仪表工都是这个心态,根本不去解决根本问题。

受现场环境空气的影响线缆的铜线氧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及时用胶泥堵死也会出现老化问题,只是老化的时间长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仪表干的多了,很多都不用思考就能够知道大体的故障。...

说得很对,希望你也分享点你的经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