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永宏PLC的多功能自动车床设计

楼主(2016-01-22):
由于可编程控制器(PLC)具有可编程性,通用性、适应性强,针对工业控制设计,可靠性高,同时有完善的故障自诊断能力且维修方便,因此小型PLC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因此在普通车床的控制电路改造设计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电气控制要求:
      送料前,电机需停止,送料到位时,封口向下,封口到位后,送料继续直至送料到封口,此时主轴上的夹头夹紧工具,退料,然后通过变频器驱动主电机高速旋转,接下来按照功能的选择,进刀,工进,倒角,最后回原位,完成加工工艺。
根据加工工艺,对电气控制提出如下要求:
1) 主电机采用三相异步电动机,通过变频器控制,要求能够快速启停;且由于加工速度快,启停频繁,需接400Ω,260W的制动电阻;
2) 油泵电机与主轴电机都应有必要的短路保护及过载保护;
3) 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分别为手动、单循环、自动。毕竟将油泵及电机离合器闭合时,方可启动单循环及自动工作;
4) 有10种功能,通过拨码开关进行选择,在单循环及自动工作时,改变拨码开关改变功能无效,需切换到手动功能更改才有效;
5) 需有急停按钮,防止启动或运行时发生意外。

3基于PLC的系统设计:
3.1硬件设计
       为实现上述车床的电气控制要求,选用台湾永宏PLC的FBS系列,型号为FBS-40MAT,I/O点数为40点,有24点输入,16点输出,其I/O接线图如图1所示。

                               图1 PLC I/O接线图

PLC输入、输入I/O分配表如表1、表2所示。

                                         表1 输入信号地址分配表

                                      表2 输出信号地址分配表

3.2 软件设计
      控制思路为:首先,PLC读取拨码开关的状态设定功能,并将每个功能所会用到的动作进行分类,主程序框架采用步进指令编写,在每步按照功能的不同,调用对应的子程序,完成加工工艺。
根据系统技术要求,按照车床生产工艺编写程序。并通过现场机床进行调试,运行正常、可靠、安全。
有10种功能可供选择,功能列表如表3所示。

                          表3 双缸后送料功能列表

当拨码开关显示为0时:A缸先割槽,B缸后割槽。
当拨码开关显示为1时:A缸线平头,B缸后割槽。
当拨码开关显示为2时:B缸先割槽,A缸后割槽。
当拨码开关显示为3时:A缸平头,B缸不动。
以后动作以此类推。
 功能选择程序

 调用子程序

5 结论
      基于永宏PLC所设计的多功能自动车床,运行情况良好,可实现加工多种工件,加工每一个工件的自动循环时间仅为4S,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控制方法。

网友A(2017-04-24):
谢谢楼主的分享,感觉不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