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人机

楼主(2016-01-22):
台达PLC  DVP-ES与台达的人机界面进行485链接,需要在PLC里专门做通讯编程吗

网友A:
不需要,连接方式选择对了就可以

网友B(2016-09-10):
谢谢,追问:现在我有一台台达ES2和DOP-10通讯,偶尔会提示通讯错误3,怎么处理

网友C:
需要的,改变几个参数就行了!!!

网友B(2016-11-17):
谢谢各位,大侠,问题解决了,是485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