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三极管前一定要看的“杀手锏”

楼主(2016-01-22):
仪器仪表商情网讯:对于读者和相关设计者来说,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引脚都不再是难题,但实际上,万用表不仅能够对三极管进行测量,同时还能判别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本文就对万用表检测三极管工作状态的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解说。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功放没有输出,而其中一只三极管用万用表测量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为0V(在电路板上测量),那是否意味着这个三极管损坏了呢?从给出的条件来看,无法依据现有数据判断这个三极管坏掉,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功放输出确保的是这个三极管是做放大器还是用作开关管,此外,如果做为放大器,那么就应该首先检查一下该管的偏置电路(若无偏置电路,该管基极正常工作时应该是负值)。

那么通过万用表可以判断在电路板上的三极管好坏嘛?三极管工作在放大、饱和、截至等不同阶段的各极电压会是怎样的?很显然,这种方法只能供参考。还需要断电检测在线电阻甚至卸下该三极管用万用表再次检测。至于三极管的各极电压会是怎样的,在放大状态下:Uc》Ub》Ue(PNP)或 (Ue》Ub》Uc(NPN),换句话说就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饱各状态: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截止状态: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具体电压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但始终要满足上述条件。

下面就来简便的说一说万用表对三极管的测量方法。首先不需断开电路,直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就可以判断晶体三极管处于哪一个状态。

测量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约在0.3~0.6v之间的,处于饱和状态。

测量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与电源电压几乎相等的,处在截止状态。

测量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介于1.0v~(电源电压-1)v之间的,处于各种放大状态。

基极-发射极间电压为0,但此时并不能肯定是三极管损坏,需要视具体情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