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作用,你知道吗?

楼主(2016-01-22):
  根据《 GB/T 2900.1-2008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的定义:变频器(vfe.cc/NewsDetail-475.aspx)是指改变与电能相关的频率(不包括零频率)的电能变换器。根据定义,变频器的作用是改变频率,改变频率会带来哪些改变,又能改善哪些方面的功能?

一、变频器的作用--变频节能

  变频节能最为明显的是在风机水泵行业应用,因风机水泵的消耗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所以当外界用风/水量不高时,使用变频将转速降低,则节能效果明显。其他行业的节能原理大概如此,均是通过在不需要全速运行时调低电机转速来实现节能。

二、变频器的作用--软启动

  当电机通过工频直接启动时,它将会产生7到8倍的电机额定电流。这个电流值将大大增加电机绕组的电应力并产生热量,从而降低电机的寿命,同时对电网也会造成很大冲击。而变频调速则可以在零速零电压启动(也可适当加转矩提升)。一旦频率和电压的关系建立,变频器就可以按照V/F或矢量控制方式带动负载进行工作。使用变频调速能充分降低启动电流,提高绕组承受力,减少启动电流对马达和电网的冲击,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同时也不会造成峰谷差值过大的问题造成供电网络中的电压敏感设备故障跳闸或工作异常。

三、变频器的作用--控制系统简单化

  变频调速能在零速启动并按照用户的需要进行均匀地加速,而且其加速曲线也可以选择(直线加速、S形加速或者自动加速)。运行速度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调节,并能根据工艺过程迅速改变,还能通过远控PLC或其他控制器来实现速度变化。

四、变频器的作用--减少机械磨损和损耗

  而通过工频启动时对电机或相连的机械部分轴或齿轮都会产生剧烈的振动。这种振动将进一步加剧机械磨损和损耗,降低机械部件和电机的寿命。在变频调速中, 停止方式可以受控,并且有不同的停止方式可以选择(减速停车、自由停车、减速停车+直流制动),它能减少对机械部件和电机的冲击,从而使整个系统更加可靠,寿命也会相应增加,提高系统稳定性。

五、变频器的作用--可调的转矩极限

  通过变频调速后,能够设置相应的转矩极限来保护机械不致损坏,从而保证工艺过程的连续性和产品的可靠性。目前的变频技术使得不仅转矩极限可调,甚至转矩的控制精度都能达到3%~5%左右。在工频状态下,电机只能通过检测电流值或热保护来进行控制,而无法像在变频控制一样设置精确的转矩值来动作。

  随着科学的发展,变频器的使用也将越来越广泛,变频器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增大,不管是工业设备上还是家用电器上都会看到变频器的身影,变频器作为电能变换器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湖南银河电气有限公司(vfe.cc)

网友A:
这些就是变频器的优点

网友B:
主要优点变频节能和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