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流感应开关来实现电机保护

楼主(2016-01-22):
据说:每一百次电动机烧毁事件,热继电器能起作用不到30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热继电器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例如:双金属片容易出现热疲劳,过热数次后难以恢复初起,因此,许多电机设备在开始设计时就不采用热继电器。

电机保护器已经在中国存在了30多个春秋,为什么还是阻挡不住电动机烧毁的发生,电动机烧毁大多是因为过电流引起的,造成过电流的原因有:过载,启动超时,缺相,过压,欠压,三相线路接触不良等等,因此如果要高效稳定的保护一个电动机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电流传感器。(下面分享我现在使用的电动机保护路,主要用的电流感应开关,时间继电器,还有磁保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形成的电机保护电路。)

这款电路主要用三个电流感应开关来感应电机的3相电流,如果电机的发生过流现象,电流感应开关(我用的是感通牌的,比较稳定),会动作。控制磁保持接触器输出端(NC),磁保持接触器控制着交流接触器电源端。从而控制交流接触器输出端断开。保护电机。这里我是用通过延时开关避免了电机启动电流过大导致保护器误动作。

网友A:
此方法不错!建议淘汰热继电器,使用电流传感器保护电动机!

网友B:
烧电机比较猛的原因是中国低压电气市场基本是山寨货的天下,愿意花钱买进口货的不管是热继电器还是综合保护器都不会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

网友C(2020-02-04):
电流感应开关 用于电机过流保护感觉缺点什么。3个电流开关的价格 不如买个电机保护器。比如这个US13, 1 电流数显。 2 过流、缺相、三相不平衡一个搞定。你说电流感应开关能实现电机全方位的保护吗?  显然是不行

网友C:
上面提到的电流感应开关 都是电位器调节 动作电流非常不靠谱。而且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会过流,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实际用过。用另外一个品牌的 LC14 电机保护还比较靠谱一点,带启动电流屏蔽功能,而且 体积小,不占空间,全密封设计

网友D:
电流保护,霍尔效应应用的好   霍尔专家  13917918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