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哪款PLC支持直线插补或圆弧插补指令的?

楼主(2016-01-22):
请问三菱哪款PLC支持  直线插补  或 圆弧插补 指令的?求大神们给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Q系列,或者20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Q系列,或者20gm

Q系列应该更贵;FX2N-20GM一般要2500左右的,我现在用着3U系列的,它也可以和20GM一起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Q系列,或者20gm

我属于初学者,现在使用的是FX3UPLC控制2轴,因为上产技术要求我想更改为直线或者圆弧插补功能的,但是我不想改动太多东西还请您给我点推荐或意见。  麻烦您了!

网友A:
3u可以和20gm一起使用,20gm作为3u的一个模块来用。我的帖子就是3u+20gm程序 点这里

网友B:
三菱plc本身都不带插补功能的,要用到定位模块才可以进行插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可以和20gm一起使用,20gm作为3u的一个模块...

太好了,我去看看学习学习,非常感谢楼主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本身都不带插补功能的,要用到定位模块才可以进...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