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Q系列 模数转换模块Q64AD 与 温度变送器 接线问题?

楼主(2016-01-22):
左边是说明书上的Q64AD模块接线图,右下边是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电流量,不知道电流这两根线如何接入模数模块,左边图感觉有点混乱,求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还有个问题,我直接把V+,V-接上0-10V电压 可以吗,怎么实际上电压变化时输出数字不变化啊,不明白

网友A:
24v电源接变送器的+      ;

变送器的-接模块的v+ i+  ;

模块的v-接0v            ;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复,顺便问下,我直接把V+,V-接上0-10V电压(可调) 可以吗? 怎么实际上调整电压变化时输出数字不变化啊。谢谢!

引用 网友A:
24v电源接变送器的+      ;变送器的-接模块的...

网友B:
一楼为正解,  你所说的数字量不变化,地址估计错了吧

网友C:
要接0-10v你得把通道输入模式设为0-10v电压模式,并且最好读取该通道的平均值,要接变送器则要把输入模式设为相应的电流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回头再仔细检查一遍

网友D(2017-10-31):
完美的选择

网友E(2017-12-10):
好定西好定西好定西好定西好定西好定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