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入80出选200还是300PLC好?

楼主(2016-01-22):
公司新接了一个项目,40数字量输入80数字量输出,选200还是300PLC好?小弟以前项目用的都是200,300几乎没有接触过,想借这个机会尝试一下,不知道从200入手300难不难,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当然是300的好,但是现在西门子在推广1500,300和200的编程软件不一样,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300的好,但是现在西门子在推广1500,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300的好,但是现在西门子在推广1500,300...

那请问300入手快吗?就怕到时候赶不上工期

网友C:
300的简单,至少我觉得比200要简单,300许多东西都模块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 300的简单,至少我觉得比200要简单,300许多东西...

谢谢指点

网友E:
省点成本吧,直接买1200就行了!

要么就是SMART也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省点成本吧,直接买1200就行了!要么就是SMART也行

网友G:
如果是纯粹的开关量控制的话就别那么高级了。120点的,哪个不行。选择plc还有其他因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纯粹的开关量控制的话就别那么高级了。120点的,...

公司做的东西比较简单,就是通过开关量和模拟量控制阀门与电机的启停。但是小子刚毕业,公司东西又太简单,所以想向300发展一下

网友G:
向钱发展。你公司愿意付钱的话,你也愿意玩玩的话,没所谓。

网友H:
单纯的开关量输入输出,300的使用与200的没什么区别,上手快。

只是提醒楼主,不要为了省钱而省钱。

给用户做系统,要考虑用户后续的扩容性和使用方便性,更主要的是要规范,给有的中间继电器,保险、端子、接线排、线号都要配全。

网友I:
不想错过试用300的机会你就选用300搞,但是熟悉200没用过300,也没有结构化编程经验的话直接上手300有点困难。

网友J:
如果是从学习角度出发来讲,建议使用300.但如果是按熟悉程度上来讲还是200,毕竟一旦工程上马,工程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K:
300的软件需要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300的软件需要购买的

不购买不能用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300的好,但是现在...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向钱发展。你公司愿意付钱的话,你也愿意玩玩的话,没所谓。

网友N:
300的故障率比200的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