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跟随控制

楼主(2016-01-22):
有两轴,第一轴是变频器控制一台变频电机,电机上安装编码器,另一轴是用伺服电机控制,通过FX3U 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使伺服电机驱动的那一轴能跟随变频电机驱动的这根轴,使两轴之间的位置按一定曲线关系运行,我知道这个可以用带电子凸轮功能的PLC来实现,但是FX3U好像没有电子凸轮这个功能,各位高手讨论一下就用FX3U 怎么能实现这样的跟随功能?

网友A:
你不应该买这个伺服和这个plc。两个都没有凸轮,你偏要做凸轮。你不是自己弄死自己?3U加运动控制模块,模块的价钱够你买个plc了。买一个有凸轮功能的伺服够补个差价了。

3U,能控制速度的指令不能控制脉冲数,能控制脉冲数的指令又要经过一个off周期才能变更指令参数。off一个周期的这个特性最讨厌。牺牲哪一个都达不到凸轮功能。

个人能力有限,这是我个人认为了。

楼主:
如果把要求降低点,允许跟随偏差大一些,有没有什么方案呢

网友A:
用plsv发脉冲。比较编码器增量和脉冲增量之间的差值,差值供pid计算。差值作为过程量,0作为设定值。得到结果,转换成给定和方向,供plsv指令发脉冲。是正值plsv发正向脉冲。是负值发反向脉冲。正反脉冲之间需要一个周期的off时间。结果的绝对值大小,换算成plsv指令的频率。这样有频率,频率有大小,大小有方向,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到哪就转到哪。形成软件半闭环。

听见都怕。是不是?

pid是用来计算误差进行调节的,因为plsv没有脉冲数量限制,你无法准确地发50个脉冲。只能通过很多个周期进行调节。M8338加减速控制最好不要加减速。以便更快对调整做出反应。3U的脉冲当前数量,有的情况会比实际发出的脉冲数少一个,成因有点复杂,不跟你说那么多。说都不明白,做过就知道。

我也想听听3U除了上面的方法还能有什么方法做到电子手轮的动作?

楼主:
芳季你好,你的思路做电子手轮确实是个个好思路,但是要想实现凸轮的功能就难了,因为PID的设定值不一定是0了,并且设定值是不断变化的,PID比较适合定值控制,设定值不断变化就很难控制了。

网友A:
你是指pid不好控制还是指制造这种曲线变化有困难?

首先pid没有限定设定值不准变化。然后,偏差小当然比偏差大好控制。设定值按照曲线走,始终没有稳态,那当然偏差自然会很大。pid就一直都在大幅度调整。这个是必然的了。

至于曲线,制作一个表,间接寻址找表。一个凸轮周期有多少个编码器脉冲就做多长的表,第0个脉冲对应的凸轮半径填在D0。第n个脉冲对应的半径填在Dn。脉冲数直接写进去V,用带V的间接寻址直接可以找到对应的值。把值写到pid的设定值。也可以设定值恒设定0,用位置偏差和表值之间的偏差作为当前值。(pid的设定值和当前值感觉好像是差动放大器的同相端和反相端,两端都相等的情况下,给同相端加一个正偏就等于,反相端加一个负偏。类似。)

我想是这样想,看看你怎么想?

楼主:
我是考虑用绝对位置指令DRVA来实现,把程序放在定时中断程序里面,先根据编码器轴的位置来算出伺服轴该要到达的位置,再通过DRVA来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这样跟随肯定是会滞后的,尽量把定时中断周期调短一点。

网友A:
定时中断多短有用吗?都不知道定位指令什么时候定位完毕,况且定位完了还要off一个周期才可以继续下一次定位,你用中断执行先不说合不合法了,光运行都没有好处。电机走完一个定位必须停一下再下一个定位,电机一直在抖。已经听说过有人这么干了,放弃这个念头吧。

你怎么可以找到一个指令,可以不固定方向,不固定频率,不固定脉冲数,这样发脉冲?

除了手工编程组织,并没有什么方法了。

网友B(2018-05-28):
感谢楼主分享资源 学习一下  ~~回复赚个积分。

网友C(2018-09-19):
受益匪浅,又可以赚个积分,谢谢!

网友D(2019-07-24):
引用 网友A:
用plsv发脉冲。比较编码器增量和脉冲增量之间的差值,...

有没例程